FPGA使用资源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现在定义了好多类似于 reg [15:0] aa[31:0],在综合的时候默认使用的资源是逻辑宏,现在资源不够用了,怎么才能让这些寄存器使用FPGA的memory呢?

网友A:
生成RAM,
少用二维寄存器定义

网友B:
例化RAM 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RAM,
少用二维寄存器定义

里面有一些一维的寄存器定义,但是综合的的时候使用的还是逻辑宏!
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里面的那个综合选项 Auto  RAM replacement 是打开的!
有人说是同步的寄存器才能综合成Ram,但有部分我使用同步时序写的,也没用!

网友C:
直接用RAM核吧

网友D:
自己手动生成RAM,别让综合器去自己判断,另外查一下芯片手册,看看片上的RAM的控制信号都是同步还是异步(比如复位),尽量和其他逻辑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手动生成RAM,别让综合器去自己判断,另外查一下芯片手册,看看片上的RAM的控制信号都是同步还是异步( ...

怎么手动生成RAM,这个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手动生成RAM,这个不会!

不会就查资料啊。。不会还这么理直气壮。。: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就查资料啊。。不会还这么理直气壮。。

他要是会就不会求教你了  既然你选择留言帮人家  就宽容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他要是会就不会求教你了  既然你选择留言帮人家  就宽容点吧

开发环境使用当然要自己查资料。。谁能记住那么多步骤: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环境使用当然要自己查资料。。谁能记住那么多步骤

晕,我明白你啥意思了,但你不明白我啥意思,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我明白你啥意思了,但你不明白我啥意思,晕!

说叉了?

网友F:
想使用片上ram最好的方法就是调用megafuctions。
QUARTUS II HELP工具栏里面有megafuctions,点进去,里面有各种core的用法。选择你需要的RAM类型。
家里电脑没有装QUARTUS II ,也没有例程。明天争取帮你copy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使用片上ram最好的方法就是调用megafuctions。
QUARTUS II HELP工具栏里面有megafuctions,点进去,里面 ...

这个我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