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屏数码管显示

楼主:
各路大神,我要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测量系统,领导要求用大型数码管显示屏显示测量数据,由于没有怎么用过大屏,不知道单片机是否能够驱动。希望有类似经验的大神给点经验。

网友A(2013-08-01):
恩,我也想知道,大屏应该要用开关电源了吧,一般的锁存器还能驱动吗,

网友B:
主要看你想用几寸的数码管显示,因为这样才能知道驱动电压和电流需要多少。请说清具体要求!

网友C:
做驱动都要先研究规格书,不要动不动就问,问问题也要把尽可能多的信息描述出来

网友:
可以加三极管驱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想用几寸的数码管显示,因为这样才能知道驱动电压和电流需要多少。请说清具体要求! ...

应该要5寸以上的数码管吧,或者18*12的LED屏。领导让做一个温湿度的测量仪,用的是AT89S52和DHT90,测量和控制那部分都弄好了,只是显示这部分要用大屏显示器,因为之前没坐过这种大一点的显示器,所以要请教一下。

网友D:
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中间要加驱动罢了,
控制方面跟小屏没有差别

要注意, 大屏内部是多个发光管串并构成的, 驱动电压和电流都升高了.
电源和驱动电路要有足够的功率

x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中间要加驱动罢了,
控制方面跟小屏没有差别

能说的详细点嘛,对显示这部分了解不是很多

网友D:
静态显示或扫描显示. 看看 51单片机的书籍吧, 会有详细的讲解了

网友B:
如果要用5寸的数码管来显示,那单片机的5伏电压不够电流也挺大的,7楼说的对的大型的数码管就是有多只小的发光管串并联而成,具体要看你选用的型号,比如一个段位它是几个发光二极管串联而成的,这样根据给个发光管的压降就能确定最低的驱动电压,至于驱动点流就看你想让它多亮了,只要不要超过发光管的极限值就行,一般的亮度是每个LED非配到10ma电流,由于你是用来显示温湿度的,应该位数不是太多,那我觉得你可以这样:选共阳的数码管,段选与位选都用三级管来驱动,段选的驱动三极管前加个锁存器后在与单片机I/O口相连,这样不但起到隔离作用增大驱动能力,编程也放方便。以上只是个人看法仅作参考。

网友E:
加光偶再用三极管驱动,再大的尺寸显示管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