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急需帮助,电路如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1):
应该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B:
这是想干嘛?

网友C:
“两个线圈是变压器次级线圈,感应的电压是相差180度反相的”
此时开关闭合,变压器初级近似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想干嘛?

想做个电路从高压一次侧取电,但是一次侧的电流是宽范围的,就是说一次侧小电流的时候二次侧电路能工作,大电流的时候二次侧也要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D(点评):
先找个同类产品吧。若没有,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线圈是变压器次级线圈,感应的电压是相差180度反相的”
此时开关闭合,变压器初级近似短路。 ...

初级线圈是一匝,电流从十几安培到一千多安培不等,可不可以根据一次侧电流调节开关关断频率,达到想要的稳定输出电压值。还有我测试过波形,开关闭合没有输出幅值,那根据能量守恒,从一次侧汲取的能量到哪里去了?

网友D(点评):
连个电流互感器还不懂,放弃吧。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做个电路从高压一次侧取电,但是一次侧的电流是宽范围的,就是说一次侧小电流的时候二次侧电路能工作, ...

一次侧的电流取决于二次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级线圈是一匝,电流从十几安培到一千多安培不等,可不可以根据一次侧电流调节开关关断频率,达到想要的 ...

通常“初级线圈是一匝,电流从十几安培到一千多安培不等”的设备称为电流互感器,而不称为变压器。

“可不可以根据一次侧电流调节开关关断频率”
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这样做是可以的。但须注意,二次侧通常不是你这一个用电设备,还有很多其它设备,你这样令开关时通时断将影响其它设备工作。

“根据能量守恒,从一次侧汲取的能量到哪里去了?”
开关闭合后,一次侧从电源(那个从十几安培到一千多安培不等的电流)汲取的能量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初级线圈是一匝,电流从十几安培到一千多安培不等”的设备称为电流互感器,而不称为变压器。

“可 ...

谢谢斑竹细心讲解,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铁芯严重的深度饱和,是否会发热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细心讲解,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铁芯严重的深度饱和,是否会发热严重? ...

铁芯深度饱和,铁芯会发热,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要看铁芯的散热状况。
电流互感器铁芯饱和的危险,是二次绕组会感应出很高的尖峰电压,甚至可能击穿绝缘。

网友E:
我看了半天说实话没有看懂楼主想要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半天说实话没有看懂楼主想要什么。

楼主的想法还是相当有创意的。
楼主要从电流互感器二次取电,为某个电子设备供电(除这个电流互感器之外没有其它电源)。但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变化很大,据楼主要求是从十几A到上千A。那么一次电流十几A就能够为用电设备供电,电流上千A必定供电电压过高烧毁用电设备。
当然,可以把高电压降下来,但那样效率低,发热大。楼主想解决这个一次电流十几A到上千A问题。

网友C:
当然,除了楼主贴出来的电路,还有其它方法,也可以实现楼主的目标。

网友F:
唉,看来很多人都看不懂你做什么。哈哈。。小芳童鞋。:lol

网友G:
为什么不用仿真软件试一下呢

网友H:
如此深奥的问题,鄙人不方便回答。

真心没看懂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还是相当有创意的。
楼主要从电流互感器二次取电,为某个电子设备供电(除这个电流互感器之外没 ...

晕菜了,电流互感器一般过来的信号都是电流信号。
另外按照maychang描述的这个思路做的话就更有点问题了,至少我这么认为,打个比方讲我一个产品需要用点在1W,那我从220V电网供电的话岂不是也怕供电功率大了后烧坏我的1W的设备?至于效率就更无从谈起了,因为电流互感器输出是不能开路的,说直白点就是感应的这个电流用跟不用都一个样。所以效率可以不考虑。只需要考虑给后面产品供电的转换问题。
当然这个是我的想当然。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我没有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晕菜了,电流互感器一般过来的信号都是电流信号。
另外按照maychang描述的这个思路做的话就更有点问题了 ...

我猜测,楼主是要用电流互感器为某电子设备供电,他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但又想用开关方式解决电流互感器供电电压大幅度变化问题。

上图是Buck主电路,Vin是输入电压。这是个典型的降压开关电路,其输出Vo恰等于输入Vin乘以开关的占空比。
该电路比线性稳压效率高得多,理论上并没有损失,是100%,实际上开关管、电感、续流二极管等等都有损耗。
注意该电路中开关管将输入电压时而接通时而关断,即所谓“斩波”。输入电源Vin是时而工作,时而不工作。
现在将Vin换成一个电流源(暂不考虑C1),如何?

显然该电路不能用,因为开关管G关断时输入开路,而电流互感器作为电流源不允许开路。

不过,电路分析中有个对偶规则

看到电流源,就应该想想电压源,根据对偶规则,看到串联,还应该想想并联,看到开路,想想短路。

楼主正是要将开关并联到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把前图Buck电路中开关管与电压源串联改成与电流源并联。
当然,楼主想法还有很大改进余地,不一定要两个二次绕组,不一定要交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