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SB转串口的隔离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3-08-01):
CP2102右面的片子是什么,一般隔离串口用两片高速光耦,如6N137,HCPL4504,这里只用了一个芯片,是什么速度能跟上吗?

网友A:
用USBLC6-2P6吧,
sot23-6的

楼主:
谢谢,刚好我要发个板子,就把您说的USBLC6-2SC6加上了,等几天板子回来再看,我这边由高压,经常死机,但愿它能起点作用。

楼主:
还好,有SOT23-6封装的,另一个太难焊接了,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