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画的PCB板,求指教

楼主(2013-08-01):
求大师指点,为什么这个板子遥控的距离比较短,是用nrf905芯片。
我下面两个图是重新画的,为什么还没上次的好?

网友A:
这信息量也太少了点

网友:
小学生新手路过

网友B:
什么鸟东西

网友C:
有按键位

网友D:
遥控的东西,天线很重要
拿相关设备 看下发射功率 频率 波形

网友E:
呵呵,只能说,这是一个懂的画电路板,不懂射频的人设计的,是想当然设计的结果。

看上去像是环形天线,天线部分匹配很重要。天线周围不能有铜、元件等,否则都影响天线性能。是 nRF905 吗?

这样的电路,貌似发射不会超过一米。

网友F:
专业多层板打样的厂家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只能说,这是一个懂的画电路板,不懂射频的人设计的,是想当然设计的结果。

看上去像是环形天线,天 ...

谢谢指导,是不怎么懂射频

网友G:
该板过于美观,建议楼主优先考虑性能,过孔是不是也有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