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请教下基于光电二极管的光电转换电路的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这个电路里的前置运放用单端电源供电的好还是双端电源供电好?为什么啊? 小弟来向各位大神求救了

网友A:
哪个好要看电路参数,单电源供电时电路更简单,双电源则具有更好的零区特性,如果具体电路没有零区附近的输入电平,用单电源自然更方便。

楼主:
请问版主大人,这个电路图有没有什么问题?小弟第一次弄这个光电管 不太懂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啊

网友B:
Vin需要负电压吗?

网友C:
最好接个负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接个负电源吧.

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上说用单端3~6V电源供电,没提到双端电源。可以用吗?我是新人,对这运放不太了解啊。吃不准能不能用正负电源

网友D:
这电路能放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上说用单端3~6V电源供电,没提到双端电源。可以用吗?我是新人,对这运放不太了解啊。 ...

看LTC6244资料。里面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TC6244资料。里面有参考

感谢前辈 我去看看

网友E:
光电二极管产生的不是电流吗?需要一个IV转换吧。

网友F:
要看电路参数,单电源供电时电路更简单,双电源则具有更好的零区特性

网友G:
电路原理上没什么问题,至于参数需要跟你具体应用进行调整

网友H:
静待大神的回复,,普济天下,恩泽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