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M3730使用GPMC与FPGA通讯的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3-08-01):
如题,现在使用的是DM3730的开发板的GPMC端口实现与FPGA之间的通讯,现在驱动已经完成了,正在写应用程序。由于我主要是实现读数据的功能,也就是从FPGA口读取数据,不知道如果控制读取数据的时机呢?总不能一种循环读取吧?好像没有这样的控制信号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我是来接分的

网友B:
你可以让fpga接一个中断到DM3730这边,一来中断驱动层收到后就去读。读的时候,如果数据量大,可以接一些外部的DMA控制器信号帮你搬运数据.最后给应用层发一个事件

网友C: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接口,至于读写的时机,读哪个地址上的数据,一次读多少,读写的周期是多大,这个应该主要看业务方面是如何做的,如果仅仅是试试接口,那随意读写都行。我所做的是FPGA发中断,业务层开始拿数据和写数据。应用程序就是和业务挂钩,什么样的业务就有什么样的操作,如果数据量太大就借助DMA搬移,具体读写时机这个没有统一的规范。欢迎对比驱动的实现方式(396888376)
谢谢!希望有用!

网友D(2015-10-12):
你用的dm3730是开发板上的么?我想问一下那个devkit8500D的开发板可以接FPGA的模块么?FPGA用什么型号的,我想接一个试试

网友E:
我看不明白

网友D:
你这个dm3730的开发板是DEVKIT8500D么?我的课题最近想用这个dm3730实现与FPGA通信,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