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接反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出来?

楼主(2013-08-01):
78L05接反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出来(不看外观)。现在发现有一些电路板的78L05插反的,但是也能过测试架。装上机子以后烧IC。

相关下载

网友A:
看外观是最方便的,量大的,可以上视觉成像检查设备。另外给楼主几个解决方案参考
1.因为是L的,电流不大,可以换用表贴的封装,贴片机是很难弄反芯片的。
2.再板卡级别就进行工装检测,检测工装上设置电流保护装置,一旦被测板过流,就切断电源供应并且报告测试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