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2013能用BSL方式下载吗?

楼主(2013-08-01):
求助!!!MSP430F2013能用BSL方式下载吗?能的话那接那个端口啊?

网友A:
貌似不行,MSP430F2013没有P2.2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MSP430F2013没有P2.2引脚

只能用2.2脚吗?我以为没有2.2是它放到了其他引脚上    刚看了datasheet  的确没找到有关与BSL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用2.2脚吗?我以为没有2.2是它放到了其他引脚上    刚看了datasheet  的确没找到有关与BSL的内容! ...

嗯,刚才我也翻了一下手册。没提BS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刚才我也翻了一下手册。没提BSL。

谢谢斑竹!看来只能用jta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看来只能用jtag了……

也可以用SBW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SBW下载

SBW不是jtag中的一种吗?双线制jtag?

网友A:
引用 楼主:
SBW不是jtag中的一种吗?双线制jtag?

是这样的。
SBW占用IO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SBW占用IO更少

嗯  可惜手上没有这些东西   还得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可惜手上没有这些东西   还得买

MSP430 launchpad上就有SBW仿真器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 launchpad上就有SBW仿真器的,可以用。

没有这个板子  手上只有149的最小系统板和BSL下载!2013只有芯片   想自己焊……

网友B:
咋不选用149呢?

网友:
这个应该很常用的。

网友C:
F2系列没有BSL的

网友D:
是不是说28脚以下的就只能用JTAG和SBW呢?

网友E:
问百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选用149呢?

同学申请了两块2013……所以想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系列没有BSL的

应该是没有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申请了两块2013……所以想用一下

自己还得开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好的   差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