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绝缘电阻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想检测绝缘电阻是否正常。电阻阻值大于5兆欧属于正常,想通过一种方式测量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把该电阻和已知阻值的电阻串联,通过测量分压大小可否实现?若要采用AD测量,5V电压是否现实?
本人是个菜鸟,希望有人帮助指点迷津。

网友A:
测量绝缘电阻必须使用高压,然后电阻分压再AD才行。

网友B:
你没有万用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万用表吗?

想在线一直检测。

网友C:
自己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是在直流500V下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