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小弟刚学PSpice 仿真,出现下面错误:ERROR -- EVALUATION VERSION analog Node Limit (75 Nodes) Exceeded!
跪求解答~~~~

网友A:
贴出你的仿真连接图  仿真度的时候建议你只添加PSPICE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你的仿真连接图  仿真度的时候建议你只添加PSPICE库

找到原因了,是软件没有完全**。这只是试用版。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软件没有完全**。这只是试用版。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 ...

OK  明白了   谢谢告知

网友B(2015-04-07):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软件没有完全**。这只是试用版。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 ...

您好 我现在仿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EVALUATION VERSION analog Node Limit (75 Nodes) Exceeded!  今天刚从网上买了 CADENCE 16.6 但是安上之后仿真 还是出现这个错误  请问 您有完全**的么

网友C(2017-07-07):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吗?还是可能是电路的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麻烦给我发一个**版的软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