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xx 低功耗模式:GPIOA,RTC,WDT,TIMER唤醒的DemoCode

楼主(2013-08-01):
<附件使用说明>
在main.C中,以下宏定义开启相关功能:
#define TIMER0_WAKEUP_TEST 1
#define RTC_WAKEUP_TEST 0
#define WDT_WAKEUP_TEST 0
#define GPIOA_WAKEUP_TEST 0
#define NORMAL_RUN_TEST 0 //0-powerdown mode 1-normal mode

1. 使用HIRC=12M,LXT=32K,LIRC=10K, HCLK=4M WDT,RTC,GPIOA中断唤醒
2. 实测:1.5mA @normal run
3. 实测:1uA@powerdown(only GPIOA wakeup)
4. 实测:2.4uA@ powerdown(GPIOA wakeup, RTC wakeup)
5. 实测:2.5uA@ powerdown(GPIOA wakeup, WDT wakeup)
6. 实测:3.2uA@ powerdown(GPIOA wakeup, WDT wakeup, RTC wakeup)

网友A:
不知道LCD 显示模式最低可以到多少

网友B:
据说开LCD是10UA。开RTC是2.5UA,下电是1UA。当时新唐做推广培训时我记得了的。

网友C:
不错,真正的低功耗。

网友D(2013-11-12):
有50uA左右,新唐的掉电是可以自己唤醒的,跟很多8位机需要靠外部唤醒不同,这点是好事,但是功耗相对也大了点

网友E:
看起来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非常理想....

网友E:
最近试了STM32F103,怎么弄都是几个mA.....很失望

网友F:
睡眠电流很小

网友D:
1uA掉电,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实测可没那么小,不过做到毫安级别的兄弟也离谱了点,毫安级别说明你根本没有成功掉电,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据说开LCD是10UA。开RTC是2.5UA,下电是1UA。当时新唐做推广培训时我记得了的。 ...

有这么低?给手持式设备供电,大概有几个小时,有没有实际做过

网友H(2016-05-09):
为啥定时器0选择内部LIRC时钟,中断都进不去(读回的时钟是10K),选HIRC就可以进中断?

网友I:
看门狗是如何唤醒的?是通过看门狗溢出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