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收发中断

楼主(2013-08-01):
芯片STM32F103V8T6,CAN收发不正常,不进收发中断,总是进入错误中断,打断点后发现是
接收错误计数达到FF,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造成的   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造成的   个人的理解

即使不使能这个中断,也一样不进收发中断。硬件错误是如何引起的呢?到底是硬件的原因,还是程序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