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实际遇到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3-08-01):
前面准备输入一个极零相消电路   做一个线性放大器  后面接积分电路的  求高手指点一下  帮帮我吧  小弟刚入门  大哥们!

网友A:
不知道图一图二是哪个,也不知道问的问题对应哪个图。
没有加电容C2,输入方波,输出边沿不够陡峭,是因为运放的频带上升速率等引起。
加了电容C2,电容太大,放大倍数自然降低,但是波形有问题,检查一下电路。
你是仿真还是实际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图一图二是哪个,也不知道问的问题对应哪个图。
没有加电容C2,输入方波,输出边沿不够陡峭,是因为 ...

波形也没问题——斜顶和斜底是电容积分所致。上升或下降的突变沿是比例放大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形也没问题——斜顶和斜底是电容积分所致。上升或下降的突变沿是比例放大所致。 ...

我只大致算了一下,方波周期大约0.45MS,就算2KHz好了。
这个3.3nF的电容,在2KHz时阻抗应该在241K左右,比R7+R12小很多,影响不会这么明显。
也许我算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大致算了一下,方波周期大约0.45MS,就算2KHz好了。
这个3.3nF的电容,在2KHz时阻抗应该在241K左右, ...

两幅示波器图,都是5us/Div,方波输入周期准确地为两格,所以方波频率100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幅示波器图,都是5us/Div,方波输入周期准确地为两格,所以方波频率100kHz。 ...

噢,看错了,以为是225US每格。
5US每格那差不多的,这个波形正常的,3.3nF电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图一图二是哪个,也不知道问的问题对应哪个图。
没有加电容C2,输入方波,输出边沿不够陡峭,是因为 ...

仿真的

网友D:
同样不懂  不是积分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大致算了一下,方波周期大约0.45MS,就算2KHz好了。
这个3.3nF的电容,在2KHz时阻抗应该在241K左右, ...

2khz时电容阻抗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1/(2*PI*f*C)
你不会连最基本的电路分析都没有学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PI*f*C)
你不会连最基本的电路分析都没有学过吧?

我算了是24.1X10^-6    后面什么单位啊     我上面公式是欧姆   法   HZ带进去计算的  怎么会得到241K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算了是24.1X10^-6    后面什么单位啊     我上面公式是欧姆   法   HZ带进去计算的  怎么会得到241K呢 ...

3nf  2KHZ    公式:容抗Xc=1 /(2*πfC)   化成  F  HZ  后 算得 24.1X10^-6欧姆啊   单位怎么确定啊?

网友A:
1/(2*3.14*2000*3*10^-9)

网友A:
难道我也算错了,是24.1K?

网友A:
那也远远大于R6和R7+R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也算错了,是24.1K?

对的  24.1K  我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24.1K  我算了

呵呵,PC的计算器计算,小数点后面的0太多,很容易多一位少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