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测试了羽博这个USB充电头,YB706,电压很稳定。

楼主(2013-08-01):
想批量采购,有兄弟知道源头制造厂吗?
或者类似的USB 5V2A充电头,也可以。

网友A:
这类问题, 可以去淘宝网淘淘, 如果运气好, 可以在商家那边问到
这种东西好不好, 我感觉实验不见得说明问题, 最好还得拆出来看看采用的电路和做工才敢确定

网友B:
输出电压很稳定能说明什么?随便一个电源电压都稳定,"中山"电源除外,哈哈

楼主:
空载和满载电压基本不变,也能说明电路设计比较好。
大多usb电源,空载电压偏高,5.3V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和满载电压基本不变,也能说明电路设计比较好。
大多usb电源,空载电压偏高,5.3V都有。 ...

可能是现在的充电器,大多是用PSR或RCC方案,所以空载和带载电压会有点差别

次级反馈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现在的充电器,大多是用PSR或RCC方案,所以空载和带载电压会有点差别

次级反馈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嗯,电压的负载调整率低,肯定电路方案要高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