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WINAVR编辑器怎么没有注释按钮?

楼主(2013-08-01):
programmers note 编辑器里面怎么没有   注释/取消注释   按钮啊? 要注释掉一大片语句不会只能一行一行的加//吧?

网友A:
pn编辑器比较不好用,还是用ue吧,
不过你要实现的功能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B:
那工具就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n编辑器比较不好用,还是用ue吧,
不过你要实现的功能用/**/就可以了啊

楼主的C语言应该再加强一下了   已经有人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