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的tcp_connect求救

楼主(2013-08-01):
用STM32F103ZET6+ENC28J60+LWIP,将开发板和电路通过路由连到同一局域网内,成功实现了client,server功能,正常连接,通信正常,也无大家说了上线下线的现象。后面加上了DHCP功能,成功分配IP,server功能测试,正常;但,测试client功能时,无法连接成功。
发现tcp_connect(client_pcb, &destip, 4, tcp_client_connected);并不调用tcp_client_connected;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能解答一下么。
一关闭DHCP就能用,但打开后,client就不行了,server能用。
int main(void)
{
   sys_config();
   SysTick_Init();
   LwIP_Init();

   tcp_server_init();
   tcp_client_init();

   while(1)
   {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
}

void tcp_server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printf("tcp server init\n");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1200);

        pcb = tcp_listen(pcb);

    tcp_accept(pcb, tcp_server_accept);
}

void tcp_client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client_pcb;
        struct tcp_client_app_arg* app_arg;
        static struct ip_addr destip;
        printf("tcp client inti\n");

        IP4_ADDR(&destip,192,168,0,105);

        client_pcb = tcp_new();
        tcp_bind(client_pcb,IP_ADDR_ANY,4);
        if(client_pcb != NULL)
        {
                tcp_arg(client_pcb, mem_calloc(sizeof(struct tcp_client_app_arg), 1));
                app_arg = client_pcb->callback_arg;
                app_arg->app_state = CLIENT_WAITING_FOR_CONNECTION;
                tcp_connect(client_pcb, &destip, 4, tcp_client_connected);
        }
        else
        {

                printf("tcp alloc failed\n");
        }
}

err_t tcp_client_connected(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struct tcp_client_app_arg *app_arg = (struct tcp_client_app_arg *)arg;
        uint8_t* str = "Welcome to the client\n";

        printf("tcp client connected\n");

        tcp_err(pcb, tcp_client_errf);                 //指定出错时的回调函数
          tcp_recv(pcb, tcp_client_recv);                 //指定接收到新数据时的回调函数
        tcp_sent(pcb, tcp_client_sent);                 //指定远程主机成功接收到数据的回调函数
        tcp_poll(pcb, tcp_client_poll, 4);         //指定轮询的时间间隔和回调函数(*250ms)

        tcp_write(pcb, (const char *)str, strlen(str), 1);
        app_arg->app_state = CLIENT_WAITING_FOR_CMD;

        return ERR_OK;
}

楼主:
通过设置错误调用函数,发现是ERR_ABRT:Connection aborted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你

么有解决,为什么会abort,

楼主:
结了吧,解决不来,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