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基础问题

楼主(2013-08-01):
如果运算放大器工作在放大状态,我把它的两输入端电压通过固定偏压弄的不一样,那么运放的最基本特性虚短和虚断是不是不存在了?它还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网友A:
运放有了负反馈,就有虚短和虚断,此时就工作在放大状态。
要工作在放大状态,必须要要有虚短和虚断,此时也一定要引入负反馈。否则将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有了负反馈,就有虚短和虚断,此时就工作在放大状态。
要工作在放大状态,必须要要有虚短和虚断,此时 ...

如果存在虚短,那么输入端电压应该相等才对,但是我现在是把输入端给强制不相等了。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同向端和反向端的电压不相等,两者之差乘以一个开环放大倍数,那输出会是多少?
而运放的输出是不会超过电源电压的,这两者不是矛盾吗?

网友:
如图所示的电压比较器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此时电路没有负方馈,运放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B:
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