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FPGA控制交流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13-08-01):
ARM给fpga发送一路pwm信号(频率任意),来控制fpga产生三相六路pwm信号(已达到控制电机转速),fpga接受到ARM发来的pwm信号后 该如何处理才能有效生成可控的PWM信号?

楼主:
补充:arm不发脉冲的时候,fpga输出占空比百分之二十的pwm信号。实在想不出来该如何用fpga来控制产生信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一路到6路总有一个映射关系啊, 这点点描述别人咋知道是什么样子的6路pwm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arm不发脉冲的时候,fpga输出占空比百分之二十的pwm信号。实在想不出来该如何用fpga来控制产生信号, ...

驱动交流伺服电机转动可以用百分之五十占空比的PWM吗(不是spwm),他们三相之间的相位关系应该怎么才能转动,谢谢

网友B:
6组是两两互补的,3相相差120°,你这arm输出的一路pwm是给定频率吧。
lz表述不清,欢迎进一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组是两两互补的,3相相差120°,你这arm输出的一路pwm是给定频率吧。
lz表述不清,欢迎进一步交流 ...

是给频率的,但如果不用spwm,有什么样的方法保证他们3相相差120度呀?

网友C(2015-11-0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项目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