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STVD编程区分unsigned int 和int 吗?

楼主(2013-08-01):
为什么我用STVD写程序,定义数据类型为unsigned int  可是现实在12864上有负值出现。比如我定义一个无符号数 i,让它一直累加,用12864显示 ,它会从0到32768,然后变到-32768,然后累加回0.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多半是LZ自己代码的问题。可以把变量加到STVD的 watch窗口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你代码出了问题  个人的理解

网友B:
仔细查一查  你的代码   应该有问题   楼主

楼主:
多谢    是可以区分的   只不过显示在12864上有问题   我的12864模块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