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变换的到的不是频谱,怎么转换成频谱?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1):
说详细一点吧. 怎么看出不是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吧. 怎么看出不是频谱.

FFT变换之后是实部和虚部,他们的平方根是幅值,这个幅值该如何跟频率对应?我想画频谱图

网友A:
频谱分析方法:

假设: 输入信号持续时间为t, 采样频率为F
那么, 点数N=t * F (选择合适的t, F,能保证N是2的整数次幂)
这样就能做N点的FFT计算。
计算结果也是N点。从前到后依次编号: k=0, 1, 2, ..., N-1
k对应频率为: F / N * k

例如: 持续1秒的波形, 1024点, 即采样频率是1024Hz
k对应频率为: 1024 / 1024 * k = k (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谱分析方法:

假设: 输入信号持续时间为t, 采样频率为F

说得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分析方法:

假设: 输入信号持续时间为t, 采样频率为F

请问那个持续时间是指采N个点所用的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系统时钟和采样点给定了,频率分辨率也就确定了,或者说确定采样点,我可以通过改变时钟来改变频率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通常说的128点、256点、512点、1024点都是AD采集回来的数据点吗

网友C:
:)分析的好热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分析方法:

假设: 输入信号持续时间为t, 采样频率为F

你好,请教您一个问题,FFT变换后的频谱是左右对称的,如果说根据您给出的公式第一个点的频率为1HZ,最后一个点的频率为1024HZ,那岂不是说这两点的幅值相等?

网友D:
假设采样频率是FS,那么你的频谱是以FS来做频谱的搬移的,所以你的右边那个谱线实际上是双边谱的左半边部分。
实际上FS的采样频率,能变换得到的最高频率只有二分之一F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采样频率是FS,那么你的频谱是以FS来做频谱的搬移的,所以你的右边那个谱线实际上是双边谱的左半边部分 ...

假如上面图是256HZ的采样频率对10HZ方波信号采样并进行FFT变换结果,那是不是说最大能显示的谐波频率为128HZ?还有就是说采样频率越高,是不是频谱分辨率就越低?

网友:
DFT基波数字频率w=2pi/n ,N是你FFT点数,也就是有限长序列的一个周期。设采样频率为fs,模拟频率为f, 然后模拟频率与数字频率的关系就是w=2pi*f/fs.
所以最小频率即分辨率f=w*fs/2pi=fs/n
建议你看一看数字信号处理那本书的DFT那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