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计算

楼主(2013-08-01):
请问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最终输出时多少?

楼主:
仿真输出时1.99V.
我的计算方法是
1.当1v电源起作用时输出为3V
2.当0.5V电源起作用是输出为-1.5V。
所以最终输出1.5v才对,可是仿真输出接近2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最终输出2V

网友B:
第2步,反相放大2倍,输出应该是-1V

网友C:
非常有创意的接法。。。。。。

网友D:
V+=V-=1V
(V--0.5)/800=(Vout-V-)/1600,输出Vout=2V

网友C:
楼主这个坑,挖的好哇,可以有效地测试哪些人是在背书、背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V-=1V
(V--0.5)/800=(Vout-V-)/1600,输出Vout=2V

怎么又V+=V-=1V呢 为什么不等于0.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又V+=V-=1V呢 为什么不等于0.5V?

1. V3有效,V2无效,R2左端接地,V+=V-=1,Vout=3;
2. V2有效,V3无效,R3左端接地,V+=V-=0,Vout=-1;
3. V2&V3同时接入,V+=V-=1,Vout=2.

网友E:
不懂 ,你的负电源7脚 ,为什么要连到反馈上啊,
这么连要考虑内部反馈影响吧?没有7脚的反馈影响,输出才是2V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懂 ,你的负电源7脚 ,为什么要连到反馈上啊,
这么连要考虑内部反馈影响吧?没有7脚的反馈影响,输出才 ...

终于有个没背书的来了。。。。: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个没背书的来了。。。。

晕,才发现。哈哈

网友G:
真的是坑么,貌似只有新手才能搞出这种问题

网友H:
我看到图也在纳闷,负电源脚接反馈,怎么都没见过~
原来我还是新手,哈哈~

楼主:
此贴已结,不能坑了大神。

网友I:
输出2V。Vin+=Vin-=1V,1V+(1-0.5)*1.6、0.8=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贴已结,不能坑了大神。

该结贴了。。。
这么多人对一个无发正常工作的电路,应用拿手好戏--“虚短虚断”,其它论坛人看了会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