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调试

楼主(2013-08-01):
在调试ATMEGA168PA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提示;
开始是能进行调试的。但是我写将C口和D口都写
了0后就不能进入调试模式了。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除非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依靠调试来写程序,这会降低你的逻辑分析能力

网友B:
target power lost,应该是你硬件的连接有问题或熔丝位,mkii调试起来是很不错的,我都一直在用。

网友C:
基本不用调试  都是直接下载看结果

网友D:
调试端口被禁止了吧.

楼上的 "基本不用调试  都是直接下载看结果", 是个高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试端口被禁止了吧.

楼上的 "基本不用调试  都是直接下载看结果", 是个高人啊 ...

不过我是先分模块写好的  模块经过多次验证没问题的   直接下载是因为我主要搞定的是逻辑层面  底层基本都是直接调用之前写好的

楼主:
自己解决了,把所有的都断电,等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依靠调试来写程序,这会降低你的逻辑分析能力

调试还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