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电容触摸按键怎么和汽车前档玻璃结合起来!

楼主(2013-08-01):
大家来帮我看看,我想在汽车上装几个按键,要求是按键不能装在车外,但是可以让人站在车外就按到。所以目前的方案是用电容按键(也可以不用电容按键,只要看上去美观,又符合要求就好) ,按键是装在车子里面的,暂时考虑是贴在汽车的前档风玻璃上(这个可以到时候具体看),这样从车外面就可以按到了。电容按键如图,当然形状是可以变的,可以自己画PCB,到时候还会添加LED以用于照明、指示和美化。
但是这个电容按键怎么才能很美观的和汽车玻璃结合起来呢?用热熔胶?软PCB?装在汽车的哪个部位好?既要里外两面看上去都美观,又不会影响汽车的驾驶和使用!

目前结贴后的初步方案是:
用加厚的双导铜箔胶带做电极,直接贴在汽车的前档上,目前在家里的测试结果是使用直径2cm的电极,电容按键能穿透8mm的玻璃,但是非常不稳定,4mm的玻璃就比较稳定,但是汽车的前挡玻璃是6mm左右,所以还要进一步测试才知道,到时候可能会加大电极的面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A:
直接在电路板外面加一层玻璃  应该i没有问题  个人的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电路板外面加一层玻璃  应该i没有问题  个人的理解啊

恩,加层玻璃是不会影响使用,但问题是怎么把两个粘起来啊?要美观的~

网友B:
可以用投影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投影按键

啊哈~  这个我当时也想到了,不过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啊~~~~  需要摄像头,图像处理,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让激光投射出一个指定的图案来!!!

网友C:
用透明的电容屏 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透明的电容屏 背胶

恩  不过我对电容屏不太了解,刚刚去淘宝搜了一下,有些疑问请大牛帮忙看看:
1.有没有单独的小尺寸电容屏配件?
我在淘宝上搜到的电容屏要么是手机上的(带手机前面板货**)要么就是大尺寸的(7寸以上的)
2.电容屏的穿透力能穿过汽车的前档玻璃吗?
汽车前档目测应该有6~7mm左右的厚度,电容按键有一个参考电容可以调节按键的穿透力,但是电容屏貌似没有。
3.电容屏能贴合前档玻璃吗?
汽车的前档是有一定的弧度的,电容屏能不能任性怎么样?能不能完美贴合玻璃?
4.电容屏对工作温度的要求怎么样?
现在是夏天,汽车里的温度(尤其是前挡玻璃)很高啊,屏幕能扛得住么?

网友D:
能做到像手机按键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像手机按键那种么?

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触摸按键:lol

网友E:
直接用无线通讯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无线通讯的就可以了

?  什么意思

网友E:
安装这样一个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的按钮放在那影响视野,采用无线通讯方式不是更好?而且技术也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这样一个东西,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的按钮放在那影响视野,采用无线通讯方式不是更好?而且技术也比 ...

目的很简单,就是不用带车钥匙了
举个例子吧,去海边游泳,在车上换号衣服,要是手机都留在车上,按下密码锁车,回来的时候只要按下密码就能解锁了
多以我身上是不带任何小设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的很简单,就是不用带车钥匙了
举个例子吧,去海边游泳,在车上换号衣服,要是手机都留在车上,按下密 ...

这个安装在车门上就可以了。不过也有个问题,车里放太多财物,会遭暴力**。

网友E:
恩,车把手上更好,还可以装个指纹识别

网友G:
触屏吧   这个比较简单  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安装在车门上就可以了。不过也有个问题,车里放太多财物,会遭暴力**。 ...

关键是我不想破坏汽车自身的结构,要安装在车门里的话要把车门上的铆钉拆下来的,太麻烦了,弄得不好还会影响汽车的防水性,再帮我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车把手上更好,还可以装个指纹识别

关键是我不想破坏汽车自身的结构,要安装在车门里的话要把车门上的铆钉拆下来的,太麻烦了,弄得不好还会影响汽车的防水性,再帮我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触屏吧   这个比较简单  个人的理解

恩  触屏的话还是老问题:
我对电容屏不太了解,去淘宝搜了一下,有些疑问帮忙看看:
1.有没有单独的小尺寸电容屏配件?
我在淘宝上搜到的电容屏要么是手机上的(带手机前面板货**)要么就是大尺寸的(7寸以上的)
2.电容屏的穿透力能穿过汽车的前档玻璃吗?
汽车前档目测应该有6~7mm左右的厚度,电容按键有一个参考电容可以调节按键的穿透力,但是电容屏貌似没有。
3.电容屏能贴合前档玻璃吗?
汽车的前档是有一定的弧度的,电容屏任性怎么样?能不能完美贴合玻璃?
4.电容屏对工作温度的要求怎么样?
现在是夏天,汽车里的温度(尤其是前挡玻璃)很高啊,屏幕能扛得住么?

网友H:
这一块   使用钢化玻璃   应该就可以做出来   楼主   顶一个   帮你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I:
为什么非要用电容屏呢?直接两片电阻屏内外都贴一片不行吗,电阻屏应该是透明的吧

网友I:
电容屏做到高灵敏应该调校是很麻烦,要不然也不会只有高端智能机才能戴手套触控,而且效果也不是很好。温度的话楼主不要怕,智能机发热也是很厉害的,四五十度还是有的。

不过我觉得贴到挡风玻璃上怎么都不合理,交警不管吗?车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屏做到高灵敏应该调校是很麻烦,要不然也不会只有高端智能机才能戴手套触控,而且效果也不是很好。温度 ...

按键器件放在车外我也想过,但是被否决了,因为在汽车外壳上排线是很麻烦的,温度,灰尘,雨水,还有洗车,打蜡,很容易弄坏元器件的,再说万一当我把钥匙放车里的时候,贴在车外的按键器件坏了,那我岂不是打不开车了。。。

可怜我半夜还在找方案啊~~~

网友J:
钥匙放车里,锁不上车的。

任何事情不能只图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钥匙放车里,锁不上车的。

任何事情不能只图方便

可以的啊,不是把钥匙插在锁上的那种,可以放在驾驶证的那个兜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不想破坏汽车自身的结构,要安装在车门里的话要把车门上的铆钉拆下来的,太麻烦了,弄得不好还会 ...

用吸盘单独做个模块,使用时贴在车门玻璃内,或挡风玻璃内,按键用红外感应设计。模块用蓝牙,无线,红外等方式同车锁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吸盘单独做个模块,使用时贴在车门玻璃内,或挡风玻璃内,按键用红外感应设计。模块用蓝牙,无线,红外 ...

不过红外感应我没用过,能在汽车里使用吗?  汽车的温差很大,白天最高车内温度80度左右,红外感应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K:
可以用柔性电容屏来做,透明的塑料片。

网友L:
现在火锅店里的电磁炉就用了这种技术
一大张玻璃上面画几个圈放锅,下面是电磁炉
控制电磁炉就在玻璃上面摸一下就行

楼主:
目前的方案是用加厚的双导铜箔胶带做电极,直接贴在汽车的前档上,目前在家里的测试结果是使用直径2cm的电极,电容按键能穿透8mm的玻璃,但是非常不稳定,4mm的玻璃就比较稳定,但是汽车的前挡玻璃是6mm左右,所以还要进一步测试才知道,到时候可能会加大电极的面积以提高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