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这个我做的一款433M发射模块啊 可是频谱仪不形却是这样的

楼主(2013-08-01):
这个我做的一款433M发射模块啊  可是频谱仪检测到的是这样的  不解啊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发参数出来吧,,,,

网友B:
你这是调频还是调幅啊,看哥的图形,ASK

网友C(2013-09-07):
好牛X啊。看不懂。。。。

网友D:
楼主这是FSK调制,另外频谱仪太烂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D:
扫描速度跟不上了

网友E(2013-10-07):
学习了,顶一个个。

网友F(2013-11-22):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调频还是调幅啊,看哥的图形,ASK

兄弟,能不能把电路和电路参数发给我呀,万分感谢

网友G:
波形不好看

网友H(2014-08-21):
严重失真

网友I(2014-12-18):
不明觉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