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我用 pic单片机控制RF发射的啊 可是在频谱仪上看波形却

楼主(2013-08-01):
这个我用 pic单片机控制RF发射的啊  可是在频谱仪上看波形却是这样的   不解啊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频谱仪上看到的不是“波形”,是频域的频谱分量。楼主得说用了什么RF收发器,干了什么事,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上看到的不是“波形”,是频域的频谱分量。楼主得说用了什么RF收发器,干了什么事,遇到什么问题。 ...

我在做个433的项目  因为是新手:L  老碰壁啊 嘻嘻  这个我解决了  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