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01):
这是心电呼吸电路的一个小部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最好分析一下。:)

网友A:
一个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放大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二阶带通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二阶带通滤波器

没看出来是二阶的。
应该是一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是二阶的。
应该是一阶的。

连C175和R287在内,低频方向是二阶。
连运放自身在内,高频方向也是二阶。;P
就C274R286C275R288而言,当然是一阶。

网友E:
R287不能接地吧。运放是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87不能接地吧。运放是单电源

R287接的不是地,是一个电平

网友F:
组成带通滤波电路,下面是高通,上面并联阻容是低通。不过测心电要改进,要加偏置,提高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成带通滤波电路,下面是高通,上面并联阻容是低通。不过测心电要改进,要加偏置,提高静态工作点。 ...

不过这C274,C275两个是干嘛用的呢,低通的话,有C275不就行了么?

网友F:
c275是低通滤波电容,这个电路不完整,应该有直流偏置,c274用来隔离直流的,不然运放的静态工作点会被拉低。我今天把脉搏仪硬件电路做出来了。  你看一下集成运放360例就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275是低通滤波电容,这个电路不完整,应该有直流偏置,c274用来隔离直流的,不然运放的静态工作点会被拉低 ...

受教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275是低通滤波电容,这个电路不完整,应该有直流偏置,c274用来隔离直流的,不然运放的静态工作点会被拉低 ...

这是完整的电路。

网友F:
是 啊 ,COM端就是提供直流偏置的啊。根据虚短两端两输入端电压相等,提高静态工作点,如果不接C274电容对于直流就相当于接地了。如果接了对于直流就是断开的,不会影响到输入端的电压。对于交流信号相当于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 啊 ,COM端就是提供直流偏置的啊。根据虚短两端两输入端电压相等,提高静态工作点,如果不接C274电容对 ...

透彻啊,朋友。非常感谢你。
:handshake

网友:
没事,我也是最近才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