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浪涌

楼主:
做了一个阻容降压电源,如图所示,驱动电流130mA左右,开机正常,但是开关几次灯珠损坏,自己分析是开关时浪涌电流过大导致,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冲击电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抑制这个浪涌电流。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8-01):
原因:接入电源的时刻电源电压的瞬时值非零。
限制措施:1、C1串联个合适的限流电阻。2、滤波电容C2足够大。

楼主:
谢谢楼上,是不是开机瞬间AC首先对C1,C2充电,当C2上升负载导通电压后,浪涌电流通过灯珠,灯珠这时由于电流过大损坏,C2取400V是因为担心负载开路,容值再大体积就太大了,限流电阻大概去多少合适,一直没有什么合适的取值原则,请指教。

网友B(点评):
电珠是么?什么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是不是开机瞬间AC首先对C1,C2充电,当C2上升负载导通电压后,浪涌电流通过灯珠,灯珠这时由于电 ...

1、担心负载开路,只要并联合适的稳压管就可以了(当然有一定的功率)。这样C2的耐压就不用选太高。
2、限流电阻选择主要考虑限制浪涌电流,使得其对C2充电时,C2两端的电压不大于允许电压。

楼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1.假设LED最大压降为3.5V,我的稳压管的稳压值设定为N*3.5*1.2(留出1.2的裕量且不超过电容的最大额定电压),N为灯珠数量<10,当负载开路则过压保护。
2.您的意思是不是RC值大于浪涌时间,另外我有一个疑问,假设开关断开再马上闭合(C2初始值非零),是不是LED的浪涌电流更大,这时的电阻值怎么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1.假设LED最大压降为3.5V,我的稳压管的稳压值设定为N*3.5*1.2(留出1.2的裕量且不 ...

1、可以。
2、RC值(C指C2)大于工频周期已经足够,甚至大于工频半个周期即可。最严重的情况是开关在交流峰值时断开,过工频半个周期之后又闭合。这种情况,C1和C2均未放掉多少电,可认为仍保持原来的电压。这种情况下,并联的稳压管将起作用,将浪涌电流分流一部分。限流电阻能够满足前述RC时间常数就行。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我也担心这种2倍电压峰值情况出现,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是稳压管反向导通电压大于负载额定电压,当过1/2个周期重新闭合,首先导通的仍然是负载LED,稳压管还没有起作用,没有办法实现分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我也担心这种2倍电压峰值情况出现,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是稳压管反向导通电压大于负 ...

稳压管是否能够导通分流,取决于稳压管和LED的电压-电流曲线。
通常说LED压降是多少,稳压管稳压值是多少,是采用“竖直线”模型,即LED导通后电压-电流关系是一条竖直线。但实际情况并非竖直,电压-电流关系近似一条倾斜直线。参考普通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关系曲线和稳压管电压-电流关系曲线。
稳压管是反向工作,在稳压值超过6V以后,通常是很“陡”的,一般说这样的曲线较“硬”。LED是正向工作,通常曲线没有稳压管那么“陡”,也就是说曲线较“软”。数学上,LED这样的较“软”的曲线上升部分斜率稍小一些。这样,通过LED电流较小时,两端电压不会达到稳压管击穿电压值,但通过LED电流较大时,却可以超过稳压管击穿电压值,从而使稳压管分去一部分电流。当然,这要仔细选择稳压管稳压值,远超过LED正向压降也是不行的。

楼主:
十分感谢maychang老师的指点,很有收获。我会再仔细做一下相关实验。

网友D:
建议:整流后加一电阻,C2并一稳压二极管

网友E:
电路不完整,要有稳压电路和限流电路。记住发光二极管工作在恒流恒压下,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