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家给分析一下光耦和STRG9656这边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3-08-01):
这个电路图想了好久,分析不出来光耦和STRG9656还有从变压器那边过来的电压是怎么走的,求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光耦左边是STRG9656。大家给分析分析啊。

网友A:
图太小,你自己能看清楚不?
辅助绕组供电,光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你自己能看清楚不?
辅助绕组供电,光耦反馈

不好意思,我尝试转成PDF的,但是没有成功,,,所以。。。

网友B:
电压不会走  电流会走

眼睛相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会走  电流会走

眼睛相当不好

额,我表达有问题,但是电流是怎么走的呢?

网友B:
你先把图整大,这个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