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的I2C串行通信

楼主(2013-08-01):
这是msp430g2xx3_uscib0_i2c_09例程,i2c从机接收数据的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读取UCB0RXBUF是在发送中断中?接收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发送中断的?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PRxData; // Pointer to RX data
unsigned char RXByteCt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Buffer[128]; // Allocate 128 byte of RAM

int main(void)
{
BCSCTL2|=DIVS_3;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ODE_3 + UCSYNC; // I2C Slave, synchronous mode
UCB0I2COA = 0x48; // Own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2CIE |= UCSTPIE + UCSTTIE; // Enable STT and STP interrupt
IE2 |= UCB0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while (1)
{
PRxData =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Start of RX buffer
RXByteCtr = 0; // Clear RX byte coun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main in LPM0 until master
// finishes TX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and read
} // read out the RxData buffer
}

//------------------------------------------------------------------------------
// The USCI_B0 data ISR is used to move received data from the I2C master
// to the MSP430 memory.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PRxData++ = UCB0RXBUF; // Move RX data to address PRxData
RXByteCtr++; // Increment RX byte count
}

//------------------------------------------------------------------------------
// The USCI_B0 state ISR is used to wake up the CPU from LPM0 in order to
// process the received data in the main program. LPM0 is only exit in case
// of a (re-)start or stop condition when actual data was received.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RX_ISR(void)
{
UCB0STAT &= ~(UCSTPIFG + UCSTTIFG); // Clear interrupt flags
if (RXByteCtr) // Check RX byte counter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if data was
} // received

网友A: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示例程序,当发送完数据,此时产生发送中断。当发送中断发生时,执行*PRxData++ = UCB0RXBUF; RXByteCtr++; ,也就是接收数据

楼主:
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找到是这样解释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MSP430G2553的数据发送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的,另一个向量状态向量。因此#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实际也是接收数据的中断头向量。它有四个状态改变的标志位:UCALIFG、UCNACKIFG、 UCSTTIFG、 UCSTPIFG,如果中断使能话,就会引起中断。具体的各个含义中断标志位可以查看数据手册。上面接收是代码主要功能,配置好参数,进入低功耗模式,当接收IIC数据start信号,进入#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后,退出低功耗,然后在另一个中断里接收数据。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起始和结束向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找到是这样解释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MSP430G2553的数据发送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找到是这样解释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MSP430G2553的数据发送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的 ...

楼主是准备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