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提示 exceeds code size limit

楼主(2013-08-01):
我用的是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3.1版本的  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超过代码大小限制
换个支持更大代码长度的开发环境吧

网友B: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3.1?

网友:
这个是什么编译环境的

网友C:
ccs编译器的flash空间小,建议使用IAR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s编译器的flash空间小,建议使用IAR编译器

现在换IAR是不是还的解决不少编译错误啊  语法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3.1?

是的 有没有什么**版的啊

网友D:
还是精简你的代码的吧,程序太长了,超过了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区的

网友E:
说明你的代码大了。

网友E:
或者软件版本不是太好,换用高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没有什么**版的啊

换个高版本试试,5.2的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高版本试试,5.2的有**的。

ccs5.2?  cce3.1会不会他俩编译不一样?还的改语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5.2?  cce3.1会不会他俩编译不一样?还的改语法?

你可以导入ccs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导入ccs3.1的

具体怎样操作?没用过CCS  我用的是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3.1版本的免费16KB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没用过CCS  我用的是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3.1版本的免费16KB

你可以搜索一下ccs4.1中文说明书的。

网友B:
三种下载方式,有哪个账号就下载那个。ccs4跟ccs5用法差不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种下载方式,有哪个账号就下载那个。ccs4跟ccs5用法差不多的 。

非常感谢 不知道支持科尔达的LSD-FET430UIF仿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知道支持科尔达的LSD-FET430UIF仿真器吗?

应该支持的,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支持的,你试试吧。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UCA0BRW_H   ./uca0uart.obj
UCA0BRW_L   ./uca0uart.obj
UCA0CTLW0_H ./uca0uart.obj
UCA0CTLW0_L ./uca0uart.obj
UCA0ICTL_L  ./uca0uart.obj
UCA1BRW_H   ./uca1uart.obj
UCA1BRW_L   ./uca1uart.obj
UCA1CTLW0_H ./uca1uart.obj
UCA1CTLW0_L ./uca1uart.obj
UCA1ICTL_H  ./uca1uart.obj
UCA1ICTL_L  ./uca1uart.obj
现在提示这个错误 这些宏定义在头文件里了 怎么链接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支持的,你试试吧。

编译出现问题  后来发现msp430x54x.h内容不一样!!
不知道将原来版本的msp430x54x.h给现在版本的msp430x54x.h覆盖掉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提示这个错误 这些宏定义在头文件里了 怎么链接不到呢

你看看你的宏定义跟这个一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出现问题  后来发现msp430x54x.h内容不一样!!
不知道将原来版本的msp430x54x.h给现在版本的msp430x ...

你可以添加在你的程序目录下,不用去覆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宏定义跟这个一致么?

路径要包含在里面的。

楼主:
现在用的是css 4.1.2  可能因为是csss 4.1.2安装时就安装了那个Texas Instruments Emulators 那个驱动 导致我程序烧不进去!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驱动状态截图

驱动状态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要包含在里面的。

还有 由于提示更新 我跟新仿真器驱动后 现在cce3.1 也烧不进去程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由于提示更新 我跟新仿真器驱动后 现在cce3.1 也烧不进去程序啦!

提示什么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css 4.1.2  可能因为是csss 4.1.2安装时就安装了那个Texas Instruments Emulators 那个驱动 导致 ...

出现感叹号 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感叹号 不影响使用的。

恩是的  最后发线线插反啦  用CCS5.4降级 升级都好用!

但是我把CCE的版本导入到CCS5.4版本编译出现了问题,首先我将原.cmd文件改为CCS的.cmd文件
完后编译提示
error: cannot find file "rts430x.lib"

'Invoking: MSP430 Linker v3.1'
"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bin/cl430" --symdebug:dwarf --silicon_version=mspx --printf_support=full -z --reread_libs --use_hw_mpy=F5 --warn_sections --library="rts430x.lib" --search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lib" --search_path="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include" --search_path="C:/ti/ccsv5/ccs_base/msp430/include" --rom_model --heap_size=80 --stack_size=80 -o "HelixinCentral.out"  "./Display/Uart.obj" "./Display/OSAL_Memory.obj" "./Display/MSP430_widget.obj" "./Display/MSP430_title.obj" "./Display/LevelSetup.obj" "./Display/Dwin_command.obj" "./Display/Display_manager.obj" "./uca1uart.obj" "./uca0uart.obj" "./main.obj" "./clock.obj" "./TimerB.obj" "./TimerA.obj" "./SVS.obj" "./InforFlash.obj" "./IOControl.obj" "./IO.obj" "./CentralCommon.obj" "./CC1100.obj" "./ADC.obj" "C:/ti/ccsv5/ccs_base/msp430/include/lnk_msp430f5438.cmd" "C:/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5/lib/rts430x.lib"

我将该文件加入到工程里还是提示找不到,该怎么解决?是不是导入时需要注意些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