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能实现自动改变ID

楼主(2013-08-01):
现在一个项目,需要给设备烧写不同的ID,现在由于处于开发阶段,ID都是手动更改的,但是我想问如果大量设备需要烧写,怎么能实现ID的自动改变,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烧滚码?

问下IC 供应商,一般IC都有这功能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我的系统是在程序里把固定的一组数存入一个数组,当发射无线信号的时候,就发送这个数组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有1万个设备,需要数组的内容不同,但有规律的改变,怎么实现,
我现在的办法是手动修改数组内容,然后烧写程序,一个设备修改一次,再烧写,这样效率太低,怎么实现自动改变呢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C:
一般的ic都有芯片id之类的东西,而且是唯一的,你把它读出来当做你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