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slavefifo满了继续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68013工作于slavfifo没模式下,endpoint2为BULK IN,2个512的缓冲区,当上位机下68013写数据时,写满了endpoint2后,还继续对endpoint2写,是不是会引起68013死掉,此时再去读endpoint2的fifo里的数据已经读不出来了,必须的软复位一次才可以重新正常工作,手册上直说不能对已满的端点再写,没说写了会出现什么状况,是不是会是68013死掉?怎么解决?

网友A:
“写满了endpoint2后”, 你做了什么操作? 如果没有任何操作,再写数据,肯定会覆盖。

“此时再去读endpoint2的fifo里的数据已经读不出来了”, 你是怎么读?难道是PC直接读?

建议搞清楚Endpoint IN和OUT的数据方向... 这样比较容易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满了endpoint2后”, 你做了什么操作? 如果没有任何操作,再写数据,肯定会覆盖。

“此时再去读endpo ...

写错了,ep2是BULK OUT,ep6是BULK IN,当上位机通过ep2向FPGA发送数据,ep2满了,如果上位机依然对ep2写,68013就会回NAK,timeout后会不会使68013卡死?

网友B(2013-09-05):
你的软复位是怎么写的,我的怎么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