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周期我设置的时间越长,那么得到的数据是不越稳定呢

楼主:
ADC, dc, sam, ST, TI
关于stm32里面ADC的sampletime是否可以理解为采样周期我设置的时间越长,那么得到的数据越稳定呢?
我将其设置为最大最小值 串口打印出来感觉数值的波动范围几乎一样
所以就不是很明白这个参数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网友A(2013-08-01):
采集精度  还是与采集密度有关系   楼主

网友B:
数据稳定,不代表 越接近真实值哦。推荐的采集周期是295,(记不太清了),不能太长,可以考算法将数据稳定下来

楼主: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参数是ADC_TwoSamplingDelay,这个是来配置ADC采样的间隔,就是采样完一个数据到下一个数据的时间。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ADC频率吧,而上面的sampletime是ADC转换一个值所需要的时间吧,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参数是ADC_TwoSamplingDelay,这个是来配置ADC采样的间隔,就是采样完一个数据到下一个数 ...

楼主,不知道你用的是F几的片子,不过应该都差不多吧。
sampling time的设置是为了保证足够的时间让被测量电压给采样电容充电,时间太短,采样电容还没有充电到被测电压,这时候采样值不准确。
另外SamplingDelay应该是双ADC模式下的交错采样时间间隔设置,若ADC1开始采样后隔几个时钟周期ADC2采样。
应该是这样吧,楼主你在看看参考手册。

网友D:
楼上的给力   不错   顶一个   主要还是技术手册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

网友E:
推荐的采集周期是295,(记不太清了),不能太长,可以考算法将数据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