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O口咨询

楼主(2013-08-01):
请问下
main()
{  P1^1 = 1;
    while(1);
  }

main()
{  while(1)
    { P1^1 = 1;}
  }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啊,第一个对P1口只操作一次,第二个是一直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啊,第一个对P1口只操作一次,第二个是一直在操作。

嗯,这两种操作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功耗,IO口电平的稳定性。

网友A:
对端口输出有影响一个是只操作一次,一个是一直操作。功耗的影响上微乎其微,你还是搞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按照你想干的事情写好了,没有方案的优劣讨论可以离开需求的。

网友:
main()
{  P1^1 = 1;//只对P1.1进行一次操作
    while(1);//程序停止在此处
  }

main()
{  while(1)
    { P1^1 = 1;}//死循环内执行P1.1的操作,是一直执行。
  }

网友B:
大家都说的很对也很清楚了~不知道楼主想搞懂什么~要做些什么~

网友C:
从可靠性上分析,一直操作的可能要好点,如果这个口受外界影响,下面那种代码可以自动恢复

楼主:
我现在是通过按键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将P1^1口置高电平。我在想,是每次进入中断后都执行P1^1 = 1,还是判断P1^1是否是高电平,不是再执行P1^1 =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通过按键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将P1^1口置高电平。我在想,是每次进入中断后都执行P1^1 = 1,还是判 ...

你不是黄金圣斗士,不可能以光速按键,所以按键是一个频率很低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每次都置。如果考虑到51是准双向口,如果编译器采用了读修改写整个端口的方式,可能造成有的脚被意外修改,你可以落实一下汇编的端口位操作是否只针对单个口,是的话,就用在线汇编来写,不是的话,在RAM里用一个变量保存端口状态,先在RAM里修改了,再送出端口。

反复操作要看是哪种单片机,51这种端口,越操作越危险,近代的其他单片机都有锁存器,有的还有回读的Latch寄存器,就不存在这个风险。所以没有什么方案是最优的,只有自己搞懂才行。

另外,说外部干扰要强到影响片内寄存器的程度,估计旁边的人都已经挂了,搞开发不能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黄金圣斗士,不可能以光速按键,所以按键是一个频率很低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每次都置。如果考虑到51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