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用外部中断和定时中断来解码红外遥控接收信号程序

楼主(2013-08-0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说下中断里是怎么处理IR信号的,应该不用多少指令呀?!

楼主:
即用接收的红外信号触发外中断。然后定时中断判断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本来想自己写的,但考虑到可能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好程序,又要急着出产品,所以来论坛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用接收的红外信号触发外中断。然后定时中断判断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本来想自己写的,但考虑到可能 ...

俺做的都是直接查询,就一个定时器中断。

网友C:
我有,C51,你的QQ是多少/

楼主:
6752 6186

楼主:
直接查询也占用大量的主程序资源。

网友C:
你的QQ号码是错的

网友D:
定时器中断查询最好, 可以参考STC官网的
http://www.****ducst/datasheet/s ... %A8%8B%E5%BA%8F.rar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查询也占用大量的主程序资源。

一般用50~100us来查询, 接收程序平均只占几个us

楼主:
哦。qq号码中间多了一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QQ号码是错的

哦。qq号码中间多了一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50~100us来查询, 接收程序平均只占几个us

我看看你说的程序。以前我看到的程序在中断了反复查询,还延时880微秒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中断查询最好, 可以参考STC官网的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15%E7%B3% ...

我看了程序,是个很好的程序,只是有一个疑问:D_IR_DATA_DIVIDE这个常量是干什么的?已经大于等于D_IR_SYNC_MIN和小于等于D_IR_SYNC_MAX了,肯定是同步信号,程序中说是区分0和1的,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我用的是PIC带上升下降捕获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中断查询最好, 可以参考STC官网的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15%E7%B3% ...

还有这个程序如果有重复码就好了。

网友D:
重复码很容易实现的,类似于按键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程序,是个很好的程序,只是有一个疑问:D_IR_DATA_DIVIDE这个常量是干什么的?已经大于等于D_IR_S ...

就是区分数据是0或1。这个程序可以适应STC的各种MCU的各种工作频率。
注意这个程序是使用了STC15F系列定时器的16位自动重装功能,如果你用的MCU 不支持,要修改定时器工作模式。

网友F:
我现在用的,一个定时器中断解码,可以分配到任意IO的红外解码程序.有兴趣的话,楼主可以看看.

红处解码程序

网友G:
用捕获多好,外部中断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