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串口 波特率为115200 数据错误

楼主(2013-08-01):
大家好,看到很多大侠使用115200的波特率,还有更高的波特率。想求助关于设置115200接收数据错误的问题。

1.串口3或者4  波特率115200  系统时钟 72MHz     串口时钟 36MHZ  引脚 设置为50MHz    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数据错误

程序中单独一个串口工作.

57600及以下都可以正常接收发送数据。
终端中没有数据处理,只单单接收数据,存入数据。通过数组看数据都是错的。

网友A:
先拿示波器卡卡BAUD对不对.

网友B:
99%都是串口中断程序写错了。原因考虑中断内语句太多以致于第一个个字符还没接收处理完成下一个字符来了中断不了!115200的波特率应该是毫无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