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CAP

楼主(2013-08-01):
    我想用CAP1引脚捕获方波高电平的时间,设定CAP1引脚为功能引脚,然后将其与函数发生器连接。我用示波器没CAP1引脚的时,显示的不是方波,而是3.3V的直流!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首先别急的与CAP引脚连接  先测试信号源输出的方波幅值是不是超过3.3v   调节幅值   绝对不能超过3.3v
然后接到CAP引脚   最好是在两者之间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然后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别急的与CAP引脚连接  先测试信号源输出的方波幅值是不是超过3.3v   调节幅值   绝对不能超过3.3v
然后 ...

我测试过方波输出的幅值,只有2.5V。不知道问题在哪?我知道在初始化状态下,所有引脚的电平都是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方波输出的幅值,只有2.5V。不知道问题在哪?我知道在初始化状态下,所有引脚的电平都是3.3V。 ...

我曾经使用也是没啥问题的   现在首先你去确认下来CAP脚配置是否合理   如果没有配置为功能引脚说不好就会被口上的电平拉变   要不你在在信号源和CAP脚之间串个电容   然后测试电容两端的波形  如果两端波形不一样  说明你的CAP脚没有配置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使用也是没啥问题的   现在首先你去确认下来CAP脚配置是否合理   如果没有配置为功能引脚说不好就 ...

void InitEv()
{
        EvaRegs.CAPCON.bit.CAP3EN = 1;
        EvaRegs.CAPCON.bit.CAP3TSEL = 1;
        EvaRegs.CAPCON.bit.CAP3EDGE = 3;
        EvaRegs.T1CON.bit.TENABLE = 0;
        EvaRegs.T1CON.bit.TCLKS10 = 0;
        EvaRegs.T1CON.bit.TMODE = 2;
        EvaRegs.T1CON.bit.TPS = 1;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PR = 0xffff;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 1;
        EvaRegs.EVAIFRA.bit.T1PINT=1;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 = 0;
}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bit.CAP3QI1_GPIOA10 = 1;
     EDIS;
}
我看不出有问题。

楼主:
void InitEv()
{
    EvaRegs.CAPCON.bit.CAP3EN = 1;
        EvaRegs.CAPCON.bit.CAP3TSEL = 1;
        EvaRegs.CAPCON.bit.CAP3EDGE = 3;
        EvaRegs.T1CON.bit.TENABLE = 0;
        EvaRegs.T1CON.bit.TCLKS10 = 0;
        EvaRegs.T1CON.bit.TMODE = 2;
        EvaRegs.T1CON.bit.TPS = 1;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PR = 0xffff;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 1;
        EvaRegs.EVAIFRA.bit.T1PINT=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InitEv()
{
    EvaRegs.CAPCON.bit.CAP3EN = 1;

这些寄存器我都不记得   周一回去给你找些相关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寄存器我都不记得   周一回去给你找些相关的配置

Hi,找到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找到了吗?··谢谢

不好意思   最近工作忙   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找到了吗?··谢谢

给你想推荐这个资料你看看CAP这块的讲解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最近工作忙   忘了

无关系,工作还顺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关系,工作还顺利吧~~

还好  呵呵
        EvaRegs.CAPCONA.all=0;         //复位捕获单元寄存器,QEP电路清0
    EvaRegs.CAPCONA.bit.CAP1EDGE=1;//捕获单元检测上升沿
    EvaRegs.CAPCONA.bit.CAP12TSEL=0;//捕获单元选择定时器为定时器2
        EvaRegs.CAPFIFO.bit.CAP1FIFO=0; //清空CAP1FIFO
//        EvaRegs.CAPCONA.bit.CAPRES = 0;         //清除所有捕获单元寄存器,QEP电路清0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清中断标志位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CAP1中断使能
        EvaRegs.CAPCONA.bit.CAPQEPN = 0;         //禁止捕获单元1和2
//        EvaRegs.T2CON.bit.TENABLE = 1;           //使能定时器2
        EvaRegs.T2CON.bit.TCLKS10 = 3;          //启动T2计数QEP

网友B(2015-06-15):
请问下,为什么我的CAP捕捉的4个值都是一样的呢?  ECap1Regs.Cap1,和2,3,4都是一样的。

网友C(2016-03-31):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使用也是没啥问题的   现在首先你去确认下来CAP脚配置是否合理   如果没有配置为功能引脚说不好就 ...

你好,,请问一下,2.4V的脉冲信号,dsp2812的cap单元能捕获到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2.4V的脉冲信号,dsp2812的cap单元能捕获到信号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建议2.5V以上   所以建议你加一级电平匹配
或驱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建议2.5V以上   所以建议你加一级电平匹配
或驱动器 ...

您好!我的信号是8V的脉冲信号,要传给dsp2812的cap单元,是不是中间加个稳压二极管进行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信号是8V的脉冲信号,要传给dsp2812的cap单元,是不是中间加个稳压二极管进行降压就可以了? ...

分压完了之后    看看你的信号强度   驱动能力弱的话
加一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