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外部输入的异步的脉冲信号倍频

楼主(2013-08-01):
如何把外部输入的异步的脉冲信号倍频啊?这个信号频率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540us的周期,有时侯是380us,即在380us-540us之间波动,请问,如何给这个异步信号倍频啊?请大家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A:
将异步信号延迟,然后异或,就是倍频。 不过这个脉冲很窄,另外需要对硬件底层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异步信号延迟,然后异或,就是倍频。 不过这个脉冲很窄,另外需要对硬件底层很熟悉! ...

我知道这个办法,我想问直接用DcM,行吗,不如意思,我对DcM 不熟,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A:
dcm不可以,有最低频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