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混入工频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8-01):
在DA转化过程中,所有数据位都悬空或者接低电平,有输出,而已波形很工整,很完美的方波,频率50hz,在数据位接数据还是存在工频,这课怎么解决?

网友A:
加屏蔽线,屏蔽线接地可以解决的,之前我遇到相同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