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怎么变成遥控手柄?

楼主(2013-08-01):
(无正文)

楼主:
就没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你先的看手头的东西是什么牌子的,杂牌子的就算了,通信的协议很难获得。如果是一线的大厂商,能够获知其通信的基本格式。带来的问题是你控制的对象也需要接收设备,这个接收设备还需要与你的游戏手柄匹配。总之,这么做不怎么划算,都不如在淘宝上7、8块钱买个摇杆式电位计,然后用AD采集获得数值,通过无线给发出去。

网友B:
3L说得对,直接买摇杆模块,电位器电压输出,采集后可以通过无线串口什么的发出去,可以再买一个无线通信模块,比如CC1100,或者蓝牙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