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为什么共模电感的体积都是这么大?

楼主(2013-08-01):
为什么共模电感的体积都是这么大?
电流考虑?
求教

网友A:
不懂的飘过

网友:
考虑成本的吧。

网友:
太小了,这个线就不好穿了,成本肯定上去了。

网友:
再说平时的线也没有很细的。

网友B:
主要还是滤波效果的考虑问题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B:
这个   以前也做过  用磁环做  会比较好

网友C:
关键是线比较粗的。

网友C:
节约一下成本的。

楼主:
现在设备形态越来越小,这么大个的共模点感就显得超级臃肿

网友D:
大个的共模点感就显得超级臃肿

网友E:
根据电流大小来定,也有超小的贴片型,用于通讯线路。

网友F:
这个得看现在的 技术达到什么程度的。

网友G:
主要还是看滤波的性能要求吧  楼主

网友H:
一般电感量要的比较大,线圈绕的比较多,体积自然就比较大。还有一个原因,好像是磁导率比较小,这个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I:
电源用的体积会大,电流大嘛。 如果信号用的,0805就可以了,我用了很多。。。

网友J:
电流大,铜线用的粗,感量大,磁心大。故体积大。

网友K:
做小了,怎么才能突显霸气。

网友L:
存在就是有道理的。

网友M:
共模电感的设计一般是考虑到电流,如果电流过大,选择的线径也会比较粗。
另一方面也与磁芯和感量有关,如果需要的感量比较大,体积也必然会增大。

网友G:
版主   很专业  顶一个

网友:
肿么这个问题还木有结贴呢?

网友N:
产品需要吧。

网友O(2018-03-19):
非晶磁芯具有高饱和磁感应强度,高磁导率,高频特性好,磁芯尺寸灵活,体积小,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设计需要。我是制造非晶共模的,有相关问题我们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