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请问一个3v的电压能升到9v???
有的话,请大侠送小弟一张电路图

网友A:
搜索一下,网上很多

楼主:
网上的大多数试过了。是真正的焊出来了。 略坑爹

网友B:
电流需要多大啊
可以参考背光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需要多大啊
可以参考背光驱动IC

电流要0.05a

楼主:
求版主给回复............

网友C:
DC-DC电路,Boost结构,升压。

网友D:
利用放大电路

网友E:
Boost 升压就可以 芯片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版主给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