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2013-08-02):
直流电3v升压到9v能有什么办法?请大神赐教。最好有电路图。
还有百度什么的早已找烂,没符合的。所以才到这里求大神。
本人新手,可能说漏某些要求。新加的要求 电流需要0.05a

网友A:
的确说漏很多
1,有无隔离要求
2,输出电流多少
3,输出电压的精度
4,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说漏很多
1,有无隔离要求
2,输出电流多少

电流要0.05a 还有效率这个指标 我不懂。。。。。。。。

网友B:
随便找个升压IC就搞定了,哪里那么麻烦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C:
这类升压DC-DC很多,MPS、立琦都有,也可以看看SGM6607,50mA的负载,效率基本在80%~90%之间吧

网友D:
上台湾HOLTEK的官网,里面有你需要的升压IC的。

网友A:
这么小电流,用RCC做个boost就能搞定。不明白可以加我QQ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电流,用RCC做个boost就能搞定。不明白可以加我QQ

收费不?

网友E:
LZ度娘一下关键词“1.5V   万用表”可以找到你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度娘一下关键词“1.5V   万用表”可以找到你要的电路

http://wenku.baidu.com/view/287030d484254b35eefd3486.html 版主说的是这个?

楼主:
问一下版主这里的电路图中有 有一个排针J1标着 5v in 是代表要输入一个5v电压?  在线等答案........

网友E:
手机上的,看不清。你可以找那个单管加稳压管的,差不多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