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无法生成.out可执行文件问题

楼主(2013-08-02):
DSP, IO, gp, UG, OL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_int2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Define.obj
_LOSPC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DSP2407_SysCtrl.obj
_PLLC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DSP2407_SysCtrl.obj
_HISPC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DSP2407_SysCtrl.obj
_GPBDA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main.obj
_GPBDI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main.obj
_GPBMUX                          C:\CCStudio_v3.3\MyProjects\Practice\GpioLed\Debug\main.obj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GpioLed.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A:
你的ccs需要重新安装一下,最好是默认路径

网友B:
有什么第一次引用没有定义声明吧   你再查查你使用的变量等是不是都定义声明了

楼主:
好的,很感谢,我正在这样做

楼主:
次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回事吗?我有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次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嗯  解决了记得告诉大家是什么问题  并且解决的方法

楼主:
这是我从别人博客上面找到的解决办法,感觉很好,与大家分享一下!

DSP2812--调试错误及解决办法1——Debugled.out\' not built.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