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编程器uuprog,提供全套资料

楼主(2013-08-02):
采用c8051f340设计制作的
提供原理图,diy指南,各种制作调试视屏,以及相关工具制作等,欢迎有兴趣的爱好者加入
硬件相关请移步:
1、 开源的通用编程器(UUProg),支持常用器件,2012.6.29更新
2、UUProg v1.2b公测版原理图(2013.3.11更新)
3、UUProg v1.2b版原理图配套pcb,可直接打印自制
4、UUProg通用编程器DIY指南(完整版)
5、UUProg并口线下载固件教程,视频:UUProg编程器固件下载,升级教程(视频)
6、 我们的编程器用的下载线制作完成,附测试和pcb制作文件(14楼)
7、编程器上位机软件功能演示

准备自己开发的看这里:
1、搭建keil c51环境编译我们的固件(UUProg固件源代码)
2、搭建dwk驱动开发环境编译我们的驱动(UUProg驱动的源代码)
3、(uuprog)f340编程参考
4、Uuprog监控程序流程图
5、上位机程序流程图
6、上位机软件功能图
7、 UUProg v1.1b接口控制对照表
8、自己依据UUProg硬件开发需要的参考资料(bootloader等)
9、vc6++安装教程(视频)
10、搭建dwk驱动开发环境(视频)

楼主:
直接提供原理图,零件清单

pdf版

元件清单
 元件封装数量安装位置
备注
电阻108052R3,R3'贴片的没有0.5欧
 1.8k08051R14
 10k08054R5,R6,R7,R8
 12k08051R13
 1k080511R9,R10,R11,R24,R25,R26,R27,R28,R29,R30,R31
 20k08051R12
 22008051R4
 22R08052R1,R2
 4.7k08053R16,R18,R20
 47k08053R21,R22,R23
 560*08051R15
电感100uh直插1L1
自恢复保险丝500ma18121F1
三极管SS8050sot-235Q7,Q9,Q10,Q11,Q13
 SS8550sot-235Q2,Q3,Q4,Q5,Q6
 S9014sot-231Q1或者用s8050代
二极管1N414812063D4,D5,D6
 1n581918081D1
发光管led-red08051D3
 led-green08051D2
电容0.1uf08051C6
 100pf08051C8
 10408053C10,C11,C12
 10uf08051C7'与C7只安装一个
 1uf08051C4
 220pf08051C5
铝电解47u/50v直插1C9
 47uf/6.3v直插3C1,C2,C3
 10uf/6.3v直插1C7
ICC8051F340TQFP-481U3
 74HC573SOL-201U4
 MC34063Aso-81U1
 AS1117-3.3vSOT-2231U2
接插件40pin零插拔座ZIF401U5
 带框10pin座IDC101J2
 4pin插针sip41J3
 miniUSB座MINIUSB-B-5P1J1

楼主:
实时跟踪制作调试过程,学习制作编程器不可多得的资料
UUProg通用编程器DIY指南
--完全版--

(修订日期: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目         录
一、    关于UUProg通用编程器    5
二、    原理图解说    7
1、    主控部分    7
2、    3.3v稳压电源    8
3、    VPP编程电压产生电路    8
4、    可编程功能切换部分    9
5、    USB接口    11
6、    C2下载接口    11
7、    编程IC座/ISP/JTAG    12
三、    DIY的具体步骤    15
1、    IC的焊接    15
2、    贴片三极管    15
3、    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保险    16
4、    LED指示灯    17
5、    其他直插件    18
6、    焊接要点    18
四、    硬件测试    19
1、    基本测试点电压    19
2、    UUProg基本调试说明    20
3、    VPP升压电压调整    21
4、    上位机软件配合测试    21
五、    软件下载及安装    23
1、    软件(上位机)下载    23
2、    驱动安装    23
1)    Winxp、Win2003驱动安装    23
2)    Win7 x86驱动安装    26
3)    Win7 x64驱动安装    31
3、    应用软件安装    39
4、    通过C2下载口刷固件    39
1)    C2下载口刷一体化固件    39
2)    C2下载口刷Bootloader固件    39
5、    固件更新    40
1)、启动软件,进入固件升级    40
2)、固件升级窗口    40
3)打开要升级的固件    41
4)编程器手动进入bootloader模式    41
5)升级完成    44
六、    UUProg编程器编程接口    45
1、    ZIF锁紧座编程    45
2、    ISP线编程    46
3、    JTAG线编程    46
4、    C2 Down编程器固件烧写、仿真调试接口    47
七、    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49
1、    电解电容发烫    49
2、    自恢复保险断开或者发烫    49
3、    VPP电压为零    49
4、    VPP电压为5V    49
5、    VPP电压太高或太低    49
6、    并口下载线不能联机    49
7、    UUProg通PWR灯亮,但是不能联机    49
8、    UUProg联机后VPP电压14.2V    49
9、驱动安装不上    49
10、下载文件360提示有病毒或者木马    49
11、不能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49
12、用u-ec5不能自动识别芯片型号,或显示识别位c8051f0000    49
13、C8051并口下载线提示“hardware not detect”    50
14、C8051并口下载线提示写入(校验)地址错误    50
15、用u-ec5给UUProg刷固件怎么接线    50
16、用u-ec5调试仿真怎么接线    50
17、为什么软件不做成自动安装包    50
18、win7 32位/64位下均不能使用固件更新功能    50
19、win7 32位/64位下UUProg软件找不到编程器,管理器中设备名前有感叹号    50
20、C8051并口下载线与UUProg怎么连接刷固件    50
七、附录    51
附1:UUProg V1.1b全套零件清单    51
附2:UUProg编程器原理图    53
附3:UUProg端口控制对照表    53
附4:上位机软件功能框图(供参考)    55
附5:上位机程序流程图(供参考)    56
附6:UUProg监控程序流程图(供参考)    57

楼主:
    为推广UUProg编程器的diy性,现提供UUProg v1.2b版原理图配套pcb文件,可直接打印自制,建议最好用感光膜制作,线及线距都比较小,希望大家都自制成功。当然也可以联系liyf购买成品pcb板,直接淘宝店拍下即可。请直接下载pdf文件,按100%打印原图就行了。
buttom层

buttom层印字

top层

top层印字

楼主:
参考古道热肠的电路,保留大部分原厂电路部分,去除了端口过压保护部分,有电源指示灯、RUN、STOP只是灯。
板子做的比较小,只有20mm*50mm这样,idc10的简易牛角做直接焊板上,用miniusb接口做,方便找线
pcb正面

pcb背面

楼主:
       使用的是flashblaster v2的原理图改制,并口版的,因此,你的电脑需要有并口才行。当然你有双龙的ue下载器又另当别论了(有米一族啊)。

图1 原理图
假如你正好有现成的,那么只需要对应接口插线即可,接口顺序
1、vcc
2、TMS
3、TCK
4、TDI
5、TDO
6、GND

支持列表
·  C8051F000/001/002
·  C8051F005/006/007
·  C8051F010/011/012
·  C8051F015/016/017
·  C8051F018/019
·  C8051F020/021/022/023
·  C8051F040/041/042/043
·  C8051F044/045/046/047
·  C8051F060/061/062/063
·  C8051F064/065/066/067
·  C8051F120/121/122/123
·  C8051F124/125/126/127
·  C8051F130/131/132/133
·  C8051F206/220/221/226
·  C8051F230/231/236
·  C8051F301/2/3/4/5
·  C8051F310/311
·  C8051F312/313/314/315
·  C8051F320/321
·  C8051F330/331
·  C8051F350/351/352/353

flashblaster2 制作成品图,用感光膜做的,双面吧哦

图2 成品正面

图3 成品背面
下面是用这个下载线连接我没的编程器kitebeeprog的图

图4 联机成功
连上了,识别出f020,64kflash

图5 现在io口测试代码成功

图6 读取刚下载的代码成功

kitebeeprog的下载口安排在dc座旁边,是为了下载方便外接,可是上下板合起来才知道错了,插座无从下手,干脆把它移到背面了,这样效果不错,接插方便,还看不到

图7 背面的jtag效果

楼主:
该U-ec5下载线参考“古道热肠”的电路,依据原厂USB Debug Adapter电路改进而来,下载稳定,速度还不错,解决电脑没有并口的用户群使用。支持5V电压输出,并带有自恢复保险保护;同时配备10线的杜邦线,适合接口精简的下载口,使用更灵活。软件采用新华龙的标准编程器软件,使用便捷,自动识别芯片型号,编程一键完成。
采用3指示灯设计,电源、RUN、STOP,下载线处于什么状态功能分明,直观明了。大量采用滤波电容,电路工作稳定,输出接口采用标准的IDC10设计,方便采用不同的接线。
下面是全套包装图:u-ec5成品、30cm 10线杜邦线、usb数据线

电路板整洁,采用通用的mini usb数据线,mp3、手机、mp5等数据线均可使用,避免找不到线用而吃灰。

该版电路有修改,有根飞线,不影响使用

采用的是C8051编程器的IDC10标准接口,支持JTAG和C2下载方式,同时支持对目标板提供5V供电,并且带有500ma自恢复保险。
该下载线的C2下载口和UUProg的C2下载口排列一样的,请参考UUProg的接口。

ISP座引脚排列

不采用10pin ISP线接法时可以参考下面的
JTAG接法:
2、GND
4、TCK
5、TMS
6、TDO
7、TDI
10、+5V(向目标板供电,需要才接,一般不用)

C2下载接法:
2、GND
4、C2DAT
7、C2CLK
10、+5V(向目标板供电,需要才接,一般不用)

U-ec5UUProg编程器C2下载口连接方法(仿真调试连接相同)
只需要用到U-ec5的JTAG座的C2下载接法,我们的编程器已有供电,不需再外接电源,因此只需要GND、C2DAT、C2CLK这几根线对应UUProg的C2下载口的GND、C2DAT、C2CLK即可。下面是连接图,仅供参考,不以线颜色做识别,请对应功能接线。
u-ec5已连接UUProg,并下载成功,黄绿色灯以亮

这是U-ec5工作早Stop状态的图
注:
1、        UUProg编程器的C2接口是3.3V的,直接与主控电源连接,C2下载接线时不能将10脚的+5V电源接到C2下载口,会烧掉主控,只需接247即可。
2、        仿真调试功能的使用说明请参考官方的使用,这里只对UUProg编程器刷固件接口做简单介绍

楼主:
UUProg接口控制对照表
Mcu对应zif的各Pin

端口
Zif
备注
P00
ZIF1

P01
ZIF2

P02
ZIF3

P03
ZIF4

P04
ZIF5

P05
ZIF6

P06
ZIF7

P07
ZIF8

P10~P17
ZIF9~ ZIF16

P20~P21
ZIF17,ZIF19

P22
ZIF18

P23
-
RUN指示灯
P24
Hc573_c
控制573的数据的写入
P25~P27
ZIF39~ ZIF37

P30~P37
ZIF36~ ZIF29

P40~P47
ZIF28~ ZIF21

Mcu对应U4控制

端口
U4引脚
备注
P24
Hc573_c

P10
Set_14v
切换VPP电压电压
P11
VPP1
设置zif1vpp电压
P12
VPP9
设置zif9vpp电压
P13
VPP31
设置zif31vpp电压
P14
GND10
设置zif10GND
P15
GND16
设置zif16GND
P16
3V3_ON
切换3.3v电压支持
P17
VCC_ON
切换5v电压支持

Mcu对应ISP&JTAG插针

端口
ISP
JTAG
备注
P02
1MOSI
1TCK

P15P16
24VTG
24VCC
ISPJTAG座供电
P04
3NC
3TDO

P03
5/RES
5TMS

P00
7SCK
7NC

P05
6NC
6RST

P01
9MISO
9TDI

-
810GND
810GND
ISPJTAG座供电地

楼主:
具体请看这里
h**p://www.diybcq.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67&extra=page%3D1
不给发连接,太多转发也麻烦,**替换tt

楼主:
软件、固件、驱动等

网友(2013-10-02):
不错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A(2014-02-10):
没有源代码,没用。根本没开源。就提供一个制作方法有毛用

网友B(2014-04-11):
没有源代码?开源?

网友C(2014-05-20):
很好的资料,先保存下来

网友D:
楼主怎么有人回复是没有开源???

楼主(2014-07-05):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有人回复是没有开源???

已全部开源,包括全部源代码,开发资料等,我的网站有下载

楼主(2014-09-14):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有人回复是没有开源???

现在全部开源了,已启用新域名www.diybcq.com

网友E(2016-12-21):
谢谢楼主!回头做一个试试。

网友F:
UUProg接口控制对照表
Mcu对应zif的各Pin脚

网友G(2020-09-07):
总算找到原来的账号了,可惜密码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