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增益放大器

楼主(2013-08-02):
利用OP07制作可控增益放大器,可以实现放大10,100,500倍增益,但是如果接入50欧负载电阻,输出信号要达到8V峰峰值时,波形失真,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原因是该型号运放不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运放能否输出多大电流及功率,正負半周都要考慮。大信号输出其增益会小于小信号时。 ...

能否用两个二极管构成推挽电路达到放大电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