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纹模块该如何控制好呢?

楼主(2013-08-02):
如图所示是指纹模块的控制方法,但是都存在问题。还有一点,要求模块关断以后静态电流小(几个微安以内)。大家有啥好的建议么???
第一张图:指纹模块的GND必须要接地,因为3脚的LDO要一直接通的,没GND不行。
第二张图:GND是接地了,但是CTRL端口最大电压3.3v,不能关断指纹模块。

下面的图,为啥静态电流很大啊,有160ua的电流

网友A:
在5401前加一个9013(npn),9013的c接3.3v,电平转换一下,ctrl 也需反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401前加一个9013(npn),9013的c接3.3v,电平转换一下,ctrl 也需反向一下.

你的这种接法我不是很懂,而且你画的电路图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种接法我不是很懂,而且你画的电路图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你把下图的mos管换成5401 pnp管就行了,5401的e接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图的mos管换成5401 pnp管就行了,5401的e接6v.

是这样的么?

网友A:
看5楼图

网友B:
老T和我长得差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T和我长得差不多啊

只是帽子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图的mos管换成5401 pnp管就行了,5401的e接6v.

+3.6v是什么意思,应该接6v才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6v是什么意思,应该接6v才可以吧??

你的cpu是几伏就接几伏.图中3.6v漏改了,少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是几伏就接几伏.图中3.6v漏改了,少累哈

这个跟CPU关系不大吧,我的CPU是3.3v的。如果直接接3.3v是有问题的。
如果CPU给一个低电平,9013截止,但是5401还是导通的啊。你怎么关断指纹模块啊?

网友A:
少累哈,前面给的图不能用, 你的这个图可用. 就是关断后的静态电流稍大,因为cpu冬眠时,I/O为高,而此时的9013需要低电平才能让5401关断.此时的电流为6v流经9013集电极电阻与基极电阻时的电流.你可在保证可靠开关前提下,尽量加大这2个电阻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哈,前面给的图不能用, 你的这个图可用. 就是关断后的静态电流稍大,因为cpu冬眠时,I/O为高,而此时的9013 ...

这个图,关断以后,静态电流有160ua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关断以后,静态电流有160ua是什么原因啊

cpu输出拉低时,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50k左右,5v/50k=0.1ma

所以微功耗设备设计周边电路时,一般优先选用pnp管子,"1"电平关断.(因为冬眠时输出为"1"),要慎用"0"电平关断器件.
要是这个方案能接受,前面加只pnp管子就能改善静态功耗了.下图中马达M换成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输出拉低时,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50k左右,5v/50k=0.1ma

所以微功耗设备设计周边电路时,一般优先选用pnp ...

CPU输出拉低时, CPU内部的上拉电阻有50K,输出0.1ma电流???不懂

我的CPU休眠时,可以设置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不消耗电流的

网友A:
我的CPU休眠时,可以设置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不消耗电流的

cpu的I/O输出口相当于一个3极管,这个3极管的集电极通过50k左右的电阻接Vcc,
cpu冬眠设置低电平,内部这个3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流经50k电阻电流为0.1ma.
cpu冬眠设置高电平,内部这个3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流经50k电阻电流几乎为0.
啊矣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I/O输出口相当于一个3极管,这个3极管的集电极通过50k左右的电阻接Vcc,
cpu冬眠设置低电平,内部这个3 ...

按照你的理论,那我cpu休眠的时候,有很多都是输出高电平的。那电流岂不是很大了??事实上电流只有200微安

网友A:
那要看你的CPU是怎么配置这些I/O口的,你细读一下CPU的手册,不同的设置,驱动能力不一样,功耗也不一样.内阻上拉50K是HT的一芯片的特性.

网友D:
直接买个带使能的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