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块板子不能用 求助

楼主(2013-08-02):
自己焊了一块stm32的小板子,上电后不能下程序,找不到设备,本来以为是JTAG的问题,后又用串口下载同样不行,看来是芯片压根没工作,硬件设计的有问题。所以请教大家,如果有问题会在哪里,我的原理图也是参考别人的,感觉原理是不是应该不会有错。我的那几个VDD、vss电容都放得比较远,这个会不会有影响,有什么方法测试晶振是够工作呢,好像是内部起振的,最小系统有晶振、复位电路、BOOT电路、电源是不是就行了,这些我都有,真心不知问题在哪了。。。附件是原理图

楼主:
貌似原理图没传上

网友A:
图纸拿出来看看

楼主:
不知能看清否

不知能看清否
实在穿不上原理图  就截个图看看吧  不知能不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出来看看

怎么传  我传不上原理图  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传  我传不上原理图  失败

图片都能传上来,PDF也好传啊。直接添加附件

网友B:
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可以参考STM32的discovery板,另外下载代码可以用SWD接口,只需2条信号线。

楼主:
大神  传了 帮看一下

Schematic Print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能传上来,PDF也好传啊。直接添加附件

哦 可以传pdf的 我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可以参考STM32的discovery板,另外下载代码可以用SWD接口,只需2条信号线。 ...

现在我觉着不是下载程序的问题吧  就是我的芯片没工作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A:
看板子电源都正常不正常啊。图纸没看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电源都正常不正常啊。图纸没看出来问题

如何测呢 我测芯片的3.3v引脚和接地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电源都正常不正常啊。图纸没看出来问题

还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现象  我的JTAG的接口的7和9脚的顺序反了 板子画的时候反了  所以我就把排线的7和9调换了回来  但是这时有一个现象就是我排线的1头和2头分别接板子和JLINK的现象是不一样的 分别出现pin 9 low...然后不能找到设备和直接出现未能找到设备 按理线的顺序不会这么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可以参考STM32的discovery板,另外下载代码可以用SWD接口,只需2条信号线。 ...

如果用swd接口下载怎么下呢  没用过

楼主:
不要沉啊   。。。。。。。

网友C:
給個圖看看 debug

网友C:
板子不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電源

网友D:
电源指示灯有么?下班回去有空看。自己想排查错误

网友E:
jtag不能连,主要看1、芯片供电是不是正常,2、晶振是否起振,这个可以接示波器看,3、复位电路正不正常,一般就这三个,挨个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電源

我现在用swd的方式可以下载进去程序 流水灯是好用的 串口还不行,可能又是哪有问题,但JTAG仍然不好用,何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位不是应该有上拉电阻吗?作为低电平复位。

这个不是一定的吧  现在可以工作  但是在swd烧写方式下  jtag仍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指示灯有么?下班回去有空看。自己想排查错误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现在可以再swd方式下下程序  但是jtag仍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jtag不能连,主要看1、芯片供电是不是正常,2、晶振是否起振,这个可以接示波器看,3、复位电路正不正常, ...

可否说说如何检查 详细一点的  我第一次搞电子这块

网友G:
复位没上拉电阻,仿真器连接时高电平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复位没上拉电阻,仿真器连接时高电平是多少?

你是说jtag上的高电平吗  我测了一下3.3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复位没上拉电阻,仿真器连接时高电平是多少?

复位电路我参照野火的电路 他也没有上拉啊  复位不是拉低就行吗

网友H:
首先应该先测一下MCU的VCC是否有电源,没有电源什么都是白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wd的方式可以下载进去程序 流水灯是好用的 串口还不行,可能又是哪有问题,但JTAG仍然不好用, ...

你用SWD可以下载进去说明是你的复位电路的问题,SWD 4根线的不需要复位引脚,软件自动复位就行。你的复位电路没有串一个电阻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上电一瞬间电容就充满电了,低电平的时间根本就不足够复位,当然JTAG下载不了程序。你在复位电路上串上一个电阻保证上电复位的低电平的时间JTAG就能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你用SWD可以下载进去说明是你的复位电路的问题,SWD 4根线的不需要复位引脚,软件自动复位就行。你的复位 ...

至于说晶振的问题,无源晶振上电根本不会起振,又不是有源晶振,需要你的程序运行到晶振配置那才起振。你现在还没有下载程序根本就谈不到起不起振的问题。那些说什么检测晶振起不起振都没有搞清楚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SWD可以下载进去说明是你的复位电路的问题,SWD 4根线的不需要复位引脚,软件自动复位就行。你的复位 ...

好的  我试试  有人指导就是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啊

大神  我这是求助帖啊

网友K:
J1是什么东东?

网友L:
电源板哦!100%的,呵呵!

网友M:
手动多次复位DSP后再尝试连接,或连接失败后重启CCS和计算机

网友N:
复位

电源

就这两个,一般都可以调通

另外可以用segger 软件先链接一下试试

网友O:
原理图不是有串口吗?
用串口下载试试,如果只是JTAG那几个引脚问题,串口肯定能下载的。

如果串口可以下载,那说明是JTAG的20pin问题。。。继续,再用JTAG的 SWD下载试试(第7、9脚,GND。就这三个脚),不管行不行,那恭喜你,问题出来了。

网友P:
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吧

网友Q:
直接用串口下载试试

网友R:
8m晶振没有起振,用示波器观察,看有没有8Mhz d的正弦波,如果没有,可能是10P的电容小了,换20p或22p的试下

网友S:
主要看看   晶振是否有问题   还有就是   电路本身  有没有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