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与stm32 单片机 主从代码

楼主(2013-08-02):
有没有stm32 主从代码,本人也看了CPAL算法,难度比较大,通信不稳定。我希望有没有其他方法,谢谢,希望有现成代码。一个stm32只做主,另外一个stm32只做从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CAN通信不行么?

楼主:
目前使用I2C通信,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STM32 的 I2c 好象有不少问题. 真的比较建议用 CAN.
另外, CAN 是对等的, 没有主从的问题. 软件可能就是一致的了.
主从代码 我的理解就是个协议问题, 如果它不稳定或者过于繁琐复杂, 没有必要用它吧.
我就喜欢自创独立的通信协议. 只有自己想要的功能. 玩这个其实也很锻炼人哦

楼主:
主机要与很多从机设备通信,挂了很多从机设备,目前方案是这样的,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兄弟们,帮忙呀,急用!!